三菱GT1575-VNBA触摸屏与PC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1-06-21):
我用的是RS232编程电缆,可为什么总是与触摸屏不能建立通讯,请高手指教!
夜游神

网友A:
有可能232口设置成了连接PLC用吧 你用USB通讯试试

楼主:
usb连接没有问题,可232怎样才能设置成连接PC机呢,在下不懂,望赐教!谢谢!
夜游神

楼主:
听说还得需要什么驱动,是不是这样啊!
夜游神

网友B:
可能232口设置成了连接PLC用,这样的话就无法与电脑通讯了
三菱PLC回收-西门子PLC回收-松下PLC回收-台达PLC回收-欧姆龙台达PLC回收-触摸屏回收 手机:13805814171 QQ:461015528

网友C:
更换线缆试试
做工控,做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