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1E软件的自动在线问题

楼主(2011-06-21):
请问高手们:
为什么我的CP1E专用软件无法与PLC自动在线?

网友A:
串口对吗?

楼主:
我用的是USB直接连接啊,还需选串口吗?

网友B:
我曾遇到过:用笔记本与OMRON的PLC连机,过度优化本本(优化了外设端口),本本在无外接电源时,有时无法与PLC相联

楼主:
那请问怎样设置笔记本的设置啊?

网友B:
我现用笔记本与PLC连机都带外接电源,还没出现过问题,不过楼主重新把USB驱动安装一下,解决可能出现的问题

网友B:
笔记本驱动能力差,有时USB线过长也会出问题,一般用质量好一点的USB线,出问题少一些

楼主:
请问和CX-server的版本有关系吗?

网友C:
USB的编程线缆一部分是生存的模拟串口

楼主:
谢谢大家!
问题已解决,我把软件全部卸载,重新安装了一次。笔记本也没用外接电源,也能连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