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1):
小弟用wincc flexible 2008 编写触摸屏程序,其中设置自动和手动控制切换按钮在各自工作状态下为闪烁,以便在功能设置时观察到时处在何种工作状态下,其中手动,自动切换变量为M2.0,当M2.0为0的时候处于自动控制,自动控制按钮里的动画设置为闪烁;
  当M2.0为1的时候处于手动控制,手动控制按钮里的动画设置为闪烁;
在仿真里是正常的,,下载到触摸屏的时候,进行切换的时候,设置有闪烁的按钮出现差错会出现黑掉。或者灰色状态,比如说:现在处于自动控制状态,要进行参数设置,那样的话,手动控制按钮有时会黑掉或者灰色的,相反也会出现这样,设有报警提示的状态域(也设有闪烁)也这样;原来以为可能程序大了,处理不过来,,可是把其他变量啊,画面都删掉,,再下载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把闪烁去掉的话,就又正常了,,,求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无人出来,,哎,,,,

网友A(2011-08-02):
那是因为你在手动(M2.0为1时)设置为闪烁,又在自动(M2.0为0时)设置为闪烁。所以在屏内出错。如果要想达到你的目的,应该在手动和自动要使用不同的变量。也就是说手动M2.0,自动用M2.1。以上是我的见解,不一定是这个原因,只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