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
伦茨伺服有自动罢工现象请高人帮助有图片

楼主(2011-06-21):
最近厂里设备拆迁,,,不知道是设备到了别的地方水土不服还是不给我面子啊,,,伦茨伺服有两台始终干不到24小时就自动罢工了,,,想在贵论坛找份伦茨 GDC设置软件。在此先谢谢大家了,,,QQ381844729
zhourunwen@yahoo.cn

网友A:
不好意思!进来看看,帮不到你忙!

楼主:
希望大家帮我问问,,谢谢了

楼主:
今天来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B:
伦茨伺服有两台始终干不到24小时就自动罢工了
伦茨伺服不工作是怎么个现象?没操作面板么?楼主这样发帖。。。

楼主:
对的。。没有操作面板,,就光机机,,,,有些时候一送电就报警。,有时运行一段时间又休息一下,,,,
头都搞大了,,,想到贵群人多力量大,,所以就来了,,

楼主:
这个就是刚拆迁过去的设备,现在全部到位就有其中的两台不能正常运行,,
希望有设置软件的留个,,谢谢大家了。。。
zhourunwen@yahoo.cn
qq381844729

网友B:
看上去好像是圆网印花机?

楼主:
对的,,就是冤枉印花机
准备明天拆下来单独运行看看版主那有这个软件吗?

网友C:
这个不好找,不用过!

网友D:
无法伸出援助之手,对不起
秦汉

楼主:
好像群里那个版主有,,怎么没见人来呢???今天又要吃稀饭了,,

楼主:
没有也来顶吧,,,让更多的人看到,,这样希望大点

网友E:
楼猪,你标题应该些明白点,清楚点,人家在外面一看就知道,这样才更有效,不好意思,帮不上忙了

网友F:
这是不是在练钢上的啊

网友G:
印象中好像伦茨的驱动器通讯电缆使用can总线的
光又软国家没有通讯电缆也没有用啊

网友H:
LENZE支持RS232的
如果想设备运行状态监控,需要以下东西软件记得论坛有过。软件几百MB,我网络电话线拨号上网,没法上传的。

网友I:
会不会是现场网压有波动,或者搬动中有的线松动造成接触不良,比如编码器的反馈线,个人意见,

网友J:
我们公司也有伦茨的私服,我维修的经验如果线路没接错,你就仔细检查私服电机,及编码器和连接线的连接头,他那种连接头有时插针两边易接触不良,或者容易断线,仅供参考

楼主:
第一次维修的时候我彻底的检测了运行电压,,运行电流,,电机绝缘,,,编码器插头,,检查插头时我拆开来用大头针插到座子一个一个的检测的,,外围负载和编码器接线正常,,

网友K:
不好意思,帮不上忙了

网友L: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楼主:
就让它自生自灭吧。。。等万事俱备的时候再来解剖

网友B:
你这么多的网头,你把故障的驱动器和正常的互换,应该可以测试出是外部问题还是驱动器问题吧?

网友M:
你可以加我,说明你要的软件

网友M:
你应该看看伦茨次C0012和C0013的部分参数

网友N:
搬迁经常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O:
重新清除伺服驱动器内部的灰尘,检查外部接线(接电机;编码器等线路)是否连接可靠。之前我碰到过该驱动器过完春节后,一台园网印花机上电一下炸掉驱动器8个的惨痛教训,原因是该驱动器的控制板的设计(三块线路板用排线连接)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像这种印染厂环境比较差。驱动器冷却风扇将绒线之类吹到里面线路板上,时间长了容易产生电弧烧驱动器板。不知道现在伦茨公司现在有没有将驱动器设计改进过。

网友P:
买个操作面板千元左右,上面有故障指示,再有问题给我发信息。

网友Q:
应该是印花机吧?8、9十年代德国、意大利那边产的。以前我实习时有接触过,看看各伺服电机插头插针、驱动器联机信号电缆。这东东有点娇气,我们现在都改系统咯、

网友J:
把旁边好的对换一下看看,一般线路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R:
如果是通讯总线控制的,且时好时坏,可以查查通讯是否有问题
能看到报警内容么,这样更明确些
看着结构还是蛮简单的嘛

网友S:
这个GDC软件,LENZE网站是提供免费下载的,可能需要注册一下

网友T:
对不起,加你QQ需要验证,我不想给你软件了。

网友U:
单要GDC软件没用的,还需Lenze专用模块转成RS232接口才能通信。因没有面板显示报警,这种现象应该先考虑变频器是否过热超温报警,对策是先仔细检查散热风扇有没堵转,散热片有没堵塞,处理后应该能解决问题了。

楼主:
谢谢大家无私帮助,,,

网友V:
以前有英文的说明书,现在一件不在那个公司工作了,不好意思。到时候找那边同事要份说明书给你不?

网友W(2011-08-04):
重新焊接插头焊口试试

网友X:
他们不想被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