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1):
欧姆龙的编程手册怎么看了以后不容易理解,不像三菱那样说的直接语言通俗易懂,应用指令也是让人不容易理解,总觉得三菱比较好理解

网友A:
欧姆龙的编程手册弄的神神秘秘的,让人看了就不舒服。

网友B:
欧姆龙有欧姆龙的优势 海量的数据寄存器可以随便使用。 不愁说不够。

网友C:
其实三菱和OMRON差不多,三菱的懂了,OMRON也就懂了,个人觉得比三菱好用,只要处理好数据格式,就OK了

网友D:
看个人习惯,都差不多,用惯了,就感觉好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的编程手册弄的神神秘秘的,让人看了就不舒服。

可能是翻译的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欧姆龙有欧姆龙的优势 海量的数据寄存器可以随便使用。 不愁说不够。

现在还有什么PL C不是海量的数据寄存器啊>

楼主:
欧姆龙应该把语言说得像三菱那样看了就明白,欧姆龙里的数据寄存器没有说哪些是保持型的,哪些是普通不保持的,三菱这方面就说得清楚多了

网友F:
是啊,现在三菱的很多PLC都不如国产的功能多,小日本再不改进更新。市场份额就没它什么事了,国产的PLC厂家赚到钱以后可以不断更新改进。在大陆市场三菱被台达顶掉只是时间问题。也建议站长要多样化经营。别只做三菱的产品,话说回来真品三菱的稳定信没得说。

网友G:
应该是看多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