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空开跳

楼主(2011-06-21):
变频器上端口空开跳,查无短路过载,跳开只立即合不上等几分钟之后又能合上设备能正常运行

网友A:
钳下电流,是不是有漏电保护?

网友B:
变频器在刚一通电的时候电流是很大的,因为变频器内部的电容器要充电。换一个大点的空气开关,现在的空气温度高也有关系。

网友C:
换个空开试下

网友D:
换了空开试试,我们厂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E:
把空开的容量换个大点的

网友F:
同意3楼的,

网友G:
空开老化换一个就好.

网友H:
赞同3楼观点

网友I:
如果空开没问题,可能是启动电阻或是整流部分问题,要是换大空开对电容寿命有影响。
无独有偶啊

网友J:
变频器是不能接漏保的 接了就是你所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K:
空开跳是好事 检查一下变频器 估计里面哪里有短路或者什么不对的
我这有一台,就是空开不跳,结果变频器烧成炭烤肉了

网友L:
检查开关是否良好,发达负载是否过重而造成电流过大

网友M:
同意3楼的观点

网友N:
开关容量太小,换大一些的啊

网友O:
换一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