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的这个符号什么意思?

楼主(2011-06-21):
这个VB100前面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符号,我看到有些程序都有这个符号,这个符号是起到什么作用,我怎么打出的这个符号?

网友A:
因该是相与的意思吧
QQ32135553

网友B:
版主今天休息啊,是不是不带符号的十进制呀?

楼主:
不知道,代表了什么含义,但是程序很多地方有看到,好像通信程序里经常用到,请大家赐教

网友C:
是数据传送指令,是将VB100的内容传送到VD54

网友D:
此为200的间接寻址,加上“&”代表建立一个指针,对其后面跟着的存储器而言,是对该存储器的地址进行操作,而不是该存储器的值。
MOVD &VB100 VD54 即将VB100的地址放入VD54中,而不是将vb100内的值存到VD54中去。
要想使用VB100的值,除了直接使用VB100(如 MOVB VB100 VB1000)外,还可以用【*VD54】(如MOVB *VD54 VB1000)。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网友E:
如5楼版主所讲。正解

在东莞市

网友F:
又学了点,只有多学才能进步。

网友G:
太感谢了、
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