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1):
如题, 厂里有些打孔用的机器,  后面是用分割器拖动纸带,如图

图中用黑框圈起来的就是分割器,  分割器上皮带带动的那个轮子转12圈,  分割器的小针轮就转1圈

就是12分割的分割器, 还有8分割的分割器.

想用伺服驱动器加伺服电机代替图中的分割器, 实现主马达打孔与后面的伺服电机同步运行, 该如何做?

小弟以前没接触过伺服, 各位大侠给点建议,  谢谢啊

网友A:
完全可以,不过要注意伺服的选型。
  • 下载积分:+1(gjs123) 热心助人
  • 学习工控最好的网站http://www.ymmfa.com/bbs/?u=36778

网友B:
    我想要看你拖料精确度.直接用步进电机也可以简单.打孔可以用光电来控制,我以前高过的,不过材料500MM以下速度还可以.再长就????
  • 下载积分:+1(gjs123)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不过要注意伺服的选型。

    伺服驱动选型, 如何选择,伺服驱动我没搞过, 能否给个提示,

    特别说明下,这强机器因为动作很简单,控制部分是用数字电路来做的, 不是用PLC,

    改成伺服驱动的话, 是否还要另加PLC ,那样的话成本就太高了,老板不同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要看你拖料精确度.直接用步进电机也可以简单.打孔可以用光电来控制,我以前高过的,不过材料500MM以下速度还可以.再长就????

    感谢, 用步进电机 控制, 应该可以的, 那也要另加1个PLC 将光电信号 去触发启动PLC 程式步进部分,

    再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控制步进马达实现   拖料同步动作

网友C:
    找台达,他们曾经向我推荐一种伺服内置分割器的,分割工位参数可调整,有最大限制,具体多小我忘了,比较贵。
  • 下载积分:+3(gjs12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试试看

网友D:
    步进伺服都可以,不过自动化程度高就要PLC,用步进若负载重要注意力矩,用57步进电机,比较实惠。
  • 下载积分:+3(gjs123)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E:
    没太大意义不要改,你加了伺服产量也不会提高,还多花钱

网友F:
    用单片机编写程序控制两台步进电机可任意分割。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太大意义不要改,你加了伺服产量也不会提高,还多花钱

1个分割器6000多RMB, 伺服驱动会比这个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单片机编写程序控制两台步进电机可任意分割。

我这边只想用1台步进电机,1个驱动器,  2个驱动器不是又增加成本了吗?

网友G:
如果分割器坏了就搞一下,没坏的话就不要弄了。

网友H:
就用伺服吧,如果你用步进就死路一条,步进扭矩不够,哈哈。

网友I:
完全可以!不過成本有點高哦!

网友J:
不坏就不用改了,现在都讲成本计算啦

网友K:
分割器本身一个高精度机构,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建议不用换,直接用带减器、带刹车的交流马达,控制最简单

网友L:
最基本的用伺服(带减速机)、PLC、触摸屏;做个界面,速度、孔距、孔的编排样式可用户自由编程,只是机械结构决定了定位精度不会太高,10个丝吧,材料成本8000内,但改后绝对好用很多,适应产品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