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纤收发器故障的问题

楼主(2011-06-21):
一切连接正常,但是光纤收发器(单模)link灯(电口侧)不闪烁(常亮),就是没有发送数据,其他灯无问题。更换收发器,网线,网卡均无效,请大虾指教

网友A:
可能出现的问题:
1、灯长亮是不是数据包堵塞,关掉双侧电源后重启。
2、网线的线序是否正确。
3、测试时要把其它的网线连接线拔掉。
4、如果要是换收发器的时候,要换一对,不要单换一个。
希望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一楼,
网线没有问题。关电源重启没有效果。试试换一对收发器,但愿可以解决。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