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司服电机抖动

楼主(2011-06-21):
!现在公司有一台机械手X轴Y轴工作正常,Z轴工作时是好的,当停下来时就抖动,相当厉害.不过只要用手爪住这轴,抖动停止,如果再工作,还出现抖的现象.它的工作位置还是正常的.哪位高手帮忙十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接地线松了?

楼主:
我看了,司服电机线一般不会松的.

网友B:
我以前听说过类似的问题,起先是说伺服的问题,后来实在没办法就把轴承换了,就KO了,要么就是你的伺服谐波共振了

网友C:
按一般的常规理解伺服的位置比例增益参数是不是设置的过大?

楼主:
我看了设置与其他机器一样的.伺服谐波共振怎么解决呀!

网友D:
是不是机械轴有点卡,没有完全归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