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Wincc flexible 2008用户密码问题

楼主(2011-06-22):
请教高人Wincc flexible 2008用户密码问题,本人用2008组态用户管理画面,设置了用户密码,可以正常使用。但是设备长时间断电后,再用原来的用户名和密码却无法进入,画面显示密码无效,不知是何问题,望赐教。

网友A:
这不是断电引起的。
2007版和以前,用户管理对于“用户口令尝试次数”默认为3次,如果连续3次输错口令,这个用户名将被封锁,即使再用正确的口令也无法登录。
2008版之后,软件对用户管理的“用户口令错误尝试次数”可以设定,最高为0次,就是无限制错误次数,默认仍然是3次,这个类似取款机。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学习了。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