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惯量问题

楼主(2011-06-22):
求助!工作台上的物体大概为40KG,伺服电机惯量和功率的选择,无减速机构丝杆长2m牙距20mm滚珠丝杆线轨?

网友A:
丝杆这么大的牙距。

网友B:
请参考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11662.html
刚上传的,介绍进给伺服电机(滚珠丝杠)负载力矩和惯量的具体的计算方法,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C:
伺服电机的选择要考虑转矩。通常情况下,惯性矩比在10倍左右,负载要经过计算。

网友D:
这种情况主要惯量取决于工作台的惯量,床子不大小惯量伺服电机足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