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xueplc.com

楼主(2011-06-22):
继电器输出:
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且电压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但继电器输出方式不适用于高频动作的负载,这是由继电器的寿命决  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一般在几十万次至Jl百万次之间,有的公司产品可达10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10ms。
(2)晶闸管输出:
带负载能力为0.2A/点,只能带交流负载,可适应高频动作,响应时间为1ms。
(3)晶体管输出:
最大优点是适应于高频动作,响应时间短,一般为0.2ms左右,但它只能带 DC 5—30V的负载,最大输出负载电流为0.5A/点,但每4点不得大于0.8A。
当你的系统输出频率为每分钟6次以下时,应首选继电器输出,因其电路设计简单,抗干扰和带负载能力强。当频率为10次/min以下时,既可采用继电器输出方式;也可采用PLC输出驱动达林顿三极管(5—10A),再驱动负载,可大大减小。

继电器      优点:交流及直流负载都可以驱动;负载额定电流大;
缺点:动作频率不能太高,同时继电器是有寿命的,一般100万次;
晶体管     优点:动作频率可以达到几百KHZ,无触点,因此不存在机械寿命的说法;
缺点:只能接直流负载(一般DC30V以下),电流比较小;
双向可控硅:只能接交流的负载,动作频率比较高,寿命长,但负载的额定电流也比较小;
晶体管输出与继电器输出的区别PLC晶体管输出与继电器输出的区别:
1:晶体管输出:
高速输出:如伺服/步进使用于动作频率高的输出:如温度PID控制,主要用在步进电机控制,也有伺服控制,还有电磁阀控制(阀动作频率高)。
2:使用寿命:
继电器是机械元件所以有动作寿命,
晶体管是电子元件,只有老化,没有使用次数限制。
3:电流:晶体管电流0.2A-0.3A
继电器2A。
4:电压:晶体管最大24V,继电器可以接220V
晶体管直流,继电器交流+直流

网友A:
最近老在思考一个问题:
一般来说,频率较低的应用,PLC输出都不直接驱动负载,而是通过中间继电器;
问题是:如果频率较高的应用,PLC必须使用晶体管输出,虽然理论上可以直接驱动负载(比如电磁阀),但这样一旦接口损坏PLC就需要更换,有没有类似中间继电器的、标准卡轨安装的、无机械寿命的电子管式“中间驱动器”?

网友B:
嗯,说得好~!

网友C:
可以外接放大板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近老在思考一个问题:
一般来说,频率较低的应用,PLC输出都不直接驱动负载,而是通过中间继电器;
问题是:如果频率较高的应用,PLC必须使用晶体管输出,虽然理论上可以直接驱动负载(比如电磁阀),但这样一旦接口损坏PLC就需要更换,有没有类似中间继电器的、标准卡轨安装的、无机械寿命的电子管式“中间驱动器”?

有啊,那就是固态继电器啊,你只要将晶体管输出的信号接在固态继电器上,就可以驱动很大的负载而且也能够 高频响应!
QQ32135553

网友A:
TO 二球一哥 :有标准的的放大板卖?(要进口的,国产的不要!)
TO lu831226 :固态继电器只能驱动交流,但我需要驱动直流......

网友E(2012-03-10):
固态继电器能够驱动直流负载

网友F:
市面上有驱动放大板卖,,也可以自己做驱动板。。

网友G:
最好是不要用PLC直接驱动负载。
QQ76214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