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xueplc.com

楼主(2011-06-22):
触摸屏设置:首先在TP177 transfer 中设置选择Channel 1(Serial via RS232/ppi)把下面两个都勾上,然后点右上角的OK。
PC机设置:点击winccflexible 2008界面上一个  有向下箭头的下载图标,模式中有MPI/DP,USB,RS232/PPI,其中USB是要用交叉线两头都用USB,就是PC的USB连接到触摸屏的 USB,并不是USB转PPI线,只好用232转485的线;
在触摸屏上启动界面中点击transfer,触摸屏在等待传送状态…
232转485设置好COM口和波特率(选择最大的,不然下载速度更慢)后,下载,提示出错,说硬件版本与软件中版本不一致,要进行升级。
在wincc flexible 2008工具栏中选择  项目-传送-OS更新,点击设备状态,可以检测触摸屏的现有版本号,然后点击  更新OS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电脑上显示进度条和传送的文件,触摸屏显示正在接受的文件,15分钟左右完成系统更新。
速度太慢主要是采用RS232的原因,波特率不够高,如果采用USB直连的方式应该会更快,另外之前看到好多触摸屏与PC连接采用的是以太网方式,但TP177B不带有以太网功能,以太网的速度不是一般的快。
系统更新好后,就可以编辑一个简单的界面下到里面运行了,触摸屏启动后点击start或者什么都不点,会自动转到执行下载的界面程序,wincc  flexible 中自带有软件仿真器,和实际运行的触摸屏界面基本相同,只是像素不一样而已,在项目-编译器-使用仿真器启动运行系统。

网友A:
保留文章,去除链接。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网友B:
    回帖是一种美德~~吼吼

网友C:
    应该归纳于灌水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