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求助,是不是宝元系统不好

楼主(2011-06-22):
一台雕刻机,系统宝元m510i,好像老是丢脉冲,
手动运行
G54G01X50.F500.
G01X0.
G01X50.
G01X0.
然后再看伺服驱动器上的“指令脉冲低5位”这一项结果是:
936(起始位X=0)
50928(x=50)
好像是正向每次少8个脉冲
请各位大侠帮忙这是怎么回事,万分感谢!!!!!

网友A:
看看系统参数是否有做反向间隙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