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2):
请教:S7-300上载程序,在STEP7中生成一个空的项目,执行菜单命令“PLC”----“将站点上传到PG”?站点\PG是什么意思?怎么不是上传到电脑PC了?站点是什么意思?
见笑了!请指点!!!!!!

网友A:
PC是“个人电脑”的简写。西门子自动化最早是将编程软件安装在专门的电脑上一起卖的,这个叫编程器,简写就是PG。由于个人计算机发展的很快,西门子有个理念叫做“基于PC的控制”,编程软件可以安装在个人电脑上,只需要购买软件和用于通讯的部分就能建立站点、编写修改程序。这个道理和“啤酒厂不生产啤酒瓶盖”一样,叫做“专业”。
最早的电话都是人工转接的,当遇到对方忙,接线员会提示“pls hold on请不要挂机”,现在都是程控交换机自动转接了,遇到对方忙,提示音仍然是“pls hold on请不要挂机”,那你要不要也去较个真呢?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