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快救救小弟啊,三菱PLC编程软件创建不了工程怎么办呀,求解!!!!

楼主(2011-06-22):
刚安装完的三菱PLC编程软件( GXDeveloper886Q)后创建不了工程怎么办呀(如下图)急,求高手快点解决呀

网友A:
你是不是修改了安装路径了?
怎么改回来呢

网友A:
我遇到过,,最后还是安装了新的系统才可以的。
不会真的要重装系统吧

网友B:
重新安装软件

网友C:
软件安装的时候是不是点击了监视专用啊
没有啊,什么也没点

楼主:
重新安装试试过啦,不行!那个安装路径可能改过了可是怎么改回来呀,急
还有那个监控没安装

网友D:
重新安装

网友E:
想当初我安装了N次才成功啊!最后换了XP系统才搞定。

网友F:
我也碰上这个问题了

网友G:
我现在也是这样,可能是电脑陪置太低了

楼主:
汗,遇到的是咋解决的呀又不说一下,我的XP系统的笔记本哎

网友H:
软件安装的时候是不是点击了监视专用啊
没点啊,就是点下一步!!还有刚成功安装了三菱PLC模拟调试软件(中文版)].GX.Developer.Version.7.08J能用!!1
秦汉

网友H:
三菱PLC模拟调试软件下了,从装
请问这个和那个有什么联系吗??
秦汉

网友I:
卸载掉后,把Mitsubishi的安装文件手动删除,如果还不行,进入注册表把Mitsubishi相关的注册表删掉再装

网友A:
把它卸载了,同时把根文件夹删除。你在试试看,如果不可以就要换系统了。

网友A:
引用第1楼gumeng于2011-06-22 14:53发表的 Re:大虾们快救救小弟啊,三菱PLC编程软件创建不了工程怎么办呀,求解! .. :
你是不是修改了安装路径了?

把它卸载了,同时把根文件夹删除,试试看。如果不可以就要重新装系统了。

网友J:
我也碰到过,是xp系统的问题,而且很多镜像都安装不了这个软件的。很郁闷的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K:
我也碰到过,安装不了新的,然后还是安装老版7。08的。

网友L:
13楼的师傅说的对,把软件先卸载干净,然后到注册表把mitsubishi项删除后重启安装在默认的路径,祝你成功
虚心使人进步,学无止境啊!

网友M:
到底解决了没有呀?

网友N:
把XP系统换了吧,但一定要安装完整版不能安装精简版的,因为精简版删除了一些不常用的文件正好是三菱软件需要的。

楼主:
本问题已成功解决,感谢各位大虾们的帮助,遇到这样情况的可以参考13楼和18楼方法,按照他们的方法本人成功安装

网友O:
我遇到过,就是安装的时候监视专用了

网友P:
我昨天也是这种情况,有些XP系统支持不了,不能创建工程。下载GX7.08版本的试试,我今天早上安装的,可以用。

网友Q:
真是烦锁啊

网友R:
可能是你的系统版本不对,XP有好多简化版三菱软件不能用

网友S:
我也遇到过,可能你以前装过或者你装的时候没有先运行环境,这个软件装过很难清干净的,重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T:
我装了一次就OK乐

网友U:
没用过 PLC 软件

网友V:
妈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本来以前装8。86版本的都能用,后来嫌机太慢了,就把电脑一键恢复了,再装8。86版的就出现你这个问题了,现在只有用7。08版的了,,不知为什么????

网友V:
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高手们,说说。。。。。。。。,这跟电脑系统没关系中吧?是吗?

网友V:
我电脑重装了两次系统了,还是没有用,

网友W:
你如果以前在这个电脑上安装过这个软件的话,以后可能不会再安装成功了,我也遇到过N次这样的问题,一气之下格盘重装才成功

网友X:
同以楼组们的意见

网友Y(2011-08-29):
重新装一下软件,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Z:
这个问题我也非常痛恨,之前我的笔记本也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卸载重装的时候没装好,导致后来不管是重装软件,还是重装系统,或则更改注册表里的文件都无法处理,让我无比头疼,后来笔记本被盗,换了台式机,安装好了之后我一般不去动这个软件,太可怕了, 祝你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AA:
肯定没点监视专用的,选了监视专用是没法选择新建工程的,不会有选择PLC类型这一步的,全删掉重新装吧!别改动路径!

网友AB(2011-10-03):
只有重装系统了。。。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AC:
从新安装了、

网友AD:
1、先卸掉程序。2、在安装目录下删除文件。3、在注册表中删除文件。4、关掉杀毒软件。5、在C盘中装。
liuliangdt

网友AE:
我的经常这样。我怀疑是电脑的质量差,装7点几的版又可以。
没办法,每次都要重装系统。

网友AF:
这个要看你安装的路径是那个盘了,如果你安装时用的是默认路径C盘,那你只能重新装系统了,如果是其他盘就好办很多,把安装路径的那个盘有用的文件放到其他盘,然后格式化这个盘,重新安装就OK了,我已经遇到这样的问题N次了,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AG:
换个系统重装一下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