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论坛老登入不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6-22):
论坛老登入不了是怎么回事,先跳出已顺利登入,然后又回到了登入界面,郁闷啊
清除了缓存,然后还用360修复了之后才好上的,终于又能回家了,太好了

网友A:
没发生过,楼下求解

楼主:
已清过INTERNET 选项,还是没有用

网友B:
呵呵...终于遇到类似问题的了!当时我是发邮件给版主才解决的!那就是清除一下IE缓存!

网友C:
呵呵,我没有遇到嘛,

网友D:
清除一下IE缓存,然后从
www.ymmfa.com
进入

网友E:
IE缓存怎么清?

网友D:
工具 Internet选项 删除cookie 最后这步不同版本有点区别

网友F:
你忘记密码了吧

网友E(2011-07-30):
前两天我还真出现了这个问题,按版主说的办法还真灵。谢谢了啊。

网友G:
不会吧?我用手机都能上。

网友H:
我的电脑也出现过这种现象,用手机登陆就可以,电脑登陆不了,后来没有办法就还原系统解决问题
论坛老登入不了是怎么回事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