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杨的PL可以用三菱编程软件编程吗

楼主(2011-06-22):
我这里有一个力扬EZ1S的PLC,听说可以用三菱的编程软件编程,可我试了下,接口倒是一样的 就是通信不上,不知怎么回事,想请教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国产的吗,没听说过

楼主:
是台湾的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

楼主:
没有人用过吗

网友B:
那不能叫台湾产的,要叫台湾高仿三菱

网友C:
建议网上搜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不能叫台湾产的,要叫台湾高仿三菱
楼主明明说了是力扬EZ1S的PLC,高仿三菱没任何关系,所谓高仿就是型号牌子外观都完全相同,看不出真假的那种.

网友E:
这个问题好比飞机轮子能不能装在自行车上。即使可以那也十分变态。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F:
用老三菱编程软件FX-GP/WIN应该可以用;GX系列的软件就不知道了。

网友G:
我也来瞧瞧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谢谢朋友们的支持,我在网上查了,三菱的软件应该是可以用的,可能连接线不通用,我查到了有专用的通信线的,买一根试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