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高速计数程序请教大家。

楼主(2011-06-22):
看手册上说的,设置了高速计数器0。增量式编码器已经接到PLC的000端子上,写了一段读取高速计数的程序,旋转编码器时,000有闪动,但是怎么不显示当前的高速计数值呢?监控A270也没有数据?怎么回事?哪里错了?请大家指教。

网友A:
呵呵,手册没看透呀。高速计数0通道好像不应该是000吧

楼主:
A270里有显示计数值了,但是PRV为什么没读到D100去呢?

楼主:
去掉PRV前面的@,D100现在显示计数值了,这个@做什么用的?代表了什么比如@MOV和MOV区别在哪里?

楼主:
我把程序传上来了,大家下载下来看一下,现在的问题就是高速计数到3000时产生中断程序1,这个没有问题,搞不明白的时,当高速计数到5000是为什么不产生中断2了。怎么回事呢?程序不对吗?如果不对,大家帮忙该一下。谢谢

楼主:
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搞定了
CTBL前不能用常通标准位

网友B:
设置一样的。不过我这个用接近开关做,PRV2做的,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每一转发六个脉冲,可以监视到数据

网友C(2012-04-08):
6楼主用了几个点检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