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格力空调KFR-50LW电脑板什么故障?

楼主(2011-06-22):
[ post][/post]我有一台格力空调KFR-50LW,很长时间没用了,插上电源后“滴”的一声,面板没有任何显示,按任何键都没有反应,我测量一下强电板上12V和5V电压正常,电脑板5V电压也正常,请教各位老师帮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故障。

网友A:
我认为是主电源继电器没有工作,或最触点有问题。预备电源没有问题

网友B:
空调可以自检!看看面板到主板的线是否有损坏,

楼主:
面板按键,显示屏和电脑板是作在一块板上的,强电板和电脑板的连线没问题,电脑板上电源也正常。

网友B:
那量下看是否有那个按键短路!

网友C:
面板到主板的线应该断了,插上电源后“滴”的一声是主单片机启动成功提示音。

网友D:
这么多牛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面板到主板的线应该断了,插上电源后“滴”的一声是主单片机启动成功提示音。
只能说单片机的某些IO正常输出了并不代表那单片机完全正常 建议楼主从单片机电源开始检查确定单片机没问题后在检查外围电路(我说的是电脑板的上的电路)当然最先要确定的是电脑板外围电路是正常的(电脑板以外的电路就是强电部分)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帮助,问题已解决了,是复位信号未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