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指出我程序中错误之处,计算结果不对?

楼主(2011-06-22):
D205 读到的数据 乘于0.0875 在减去 27.5
后面一个是 D215 得到的数据 乘于0.125 在减去20 ,可是计算结果跟我们自己计算的结果为什么不一样呢?

网友A:
在实际应用中没有遇到

网友B:
FLT产生的错误
下载积分:+1(zwz579) 热心助人
秦汉

网友C:
D210 D220 后面连续的数据有干扰
下载积分:+1(zwz579) 热心助人

网友D:
好像PLC运算是不记小数点的,所以和自己计算的会有差别。
做电磁节能

网友E:
数据变换用16位的,计算也用16位的,数据变换用32位的,计算也用32位的。一定OK。

网友F:
浮点数运算上的错误,

网友G:
浮点数运算上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