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的时候说初始化失败

楼主(2011-06-22):
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我打开PLC软件的时候创建新工程时马上提示说工程初始化失败 工程不能打开!求救

网友A:
安装有问题或者是以前安装过没有删除干净,卸载掉后再手动删除Mitsubishi
文件夹,如果还不行就进注册表把Mitsubishi文件删除

楼主:
现在我安装7.08的好像得了!但是到仿真的时候就不得了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就是这样 谁能教下怎么来啊!

网友B:
下面的应该是版本问题,两个不能兼容,新的版本GX work 2 就已经集成在一起。

QQ:84818626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那该怎么办呢?我卸载了另一个版本了的!

网友D: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电脑系统首先要干净,最重要的是要安装在C盘!

网友E:
重启电脑,重装软件

网友F:
完全删除程序后在重装
昆仑通态触摸屏,汇川PLC变频器

网友G:
重新安装,我在公司用四台笔记本安装都出现这种情况,没折 了就用云端做平台才安装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