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三相异步电机要精确控制想要的圈数停下来,怎么做?谢谢

楼主(2011-06-22):
各位朋友:三相异步电机要精确控制转数,比如转二圈停下来,或转想要的圈数停下来,怎么做?谢谢
秦汉

楼主:
绕线机中所使用的圈数控制器你有型号吗,价格多少
秦汉

网友A:
就是普通的数显计数器,百度一搜就有了,或者用CD4033的IC自己做,要几位显示就用几个IC

网友B:
同意四楼的说法

网友C:
其实三相异步电机要做精确定位是很难实现的?数显计数器只能起个记数作用,有条件的话,可以用伺服,不过有些变频也可以闭环控制,

网友D:
我是做染缸控制的,我觉得你直接测电机转轴圈数不会很精确,再加上有惯性,不会太准。要么用伺服或步进电机做,或在电机轴加减速器,转换出来。

网友E:
不可能做得到,否侧就不必要发展既复杂又昂贵的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了。想想他们的停止过程方式也能判断呀。

网友F:
我以前不懂PLC 时候,是用一个接近开关和电子计数器控制变频器,变频器的加减速一旦设定以后最好不要更改,因为计数器设定值要减去减速停机的转过的数字才正好是你要的值,但是圈数小于10圈就难以做到。

网友G:
可以做的较精密的,当然硬件也要配合,需要变速箱,刹车器,变频器,需要2个传感器180°安装,一个作为计圈的,一个作为慢速的。譬如需要10圈,那么9.5圈是高速。0.5圈是低速到了圈数刹车停止。

网友H:
很难做得到,否侧就不必要发展既复杂又昂贵的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了。想想他们的停止过程方式也能判断呀。

网友I:
楼主说要精确控制,用普通的电机很难做到。

网友J:
用三相异步的电磁调速电机,加一台减速机。可以实现,而且成本不高。可无级调速。

网友E:
楼主说的是电机精确控制,不是负载轴,与减速机无关。
要是负载轴有减速机的话,方法多了去了。那也要看减速比与控制精度的要求而定。
要想精确控制,最好还得是伺服系统。

网友K:
我也想要这种控制,看一下

网友L:
只能用伺服或步进电机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可以做的较精密的,当然硬件也要配合,需要变速箱,刹车器,变频器,需要2个传感器180°安装,一个作为计圈的,一个作为慢速的。譬如需要10圈,那么9.5圈是高速。0.5圈是低速到了圈数刹车停止。

同意9楼的说法,纺织行业的丝光机就是这样收卷的。

网友N:
支持九楼‘’‘’‘’‘’
朝花夕拾

网友O:
可以用变频器加分割器

网友P:
转速很快的情况下,估计够呛。就是有刹车惯性也未必能有效控制。如果经过减速,并且精度要求不高倒是可以试试。有PLC可以用编码器很准确,没有PLC那就用接近开关测量圈数。但是哪种方式都要机械配合一定要好,刹车要灵,并且也不可能一两圈就一次控制,异步电机的启动总是有要求的,搞不好电机都会损坏。

1162859666@qq.com

网友Q:
加个刹车,加个编码器就行了

网友R:
最好在装个伺服 来控制电机刹车即断电

网友S:
普通的三相电机根本做不到。试着用私服电机吧 ,当然机械方面也要配合好

网友T:
引用 网友G:
可以做的较精密的,当然硬件也要配合,需要变速箱,刹车器,变频器,需要2个传感器180°安装,一个作为计圈的,一个作为慢速的。譬如需要10圈,那么9.5圈是高速。0.5圈是低速到了圈数刹车停止。

同意9楼的意见

楼主:
谢谢各位我大力支持。
秦汉

网友U:
用普通的电机很难做到的

网友V:
我在别人厂里看见他们做的主轴用的普通电机 用来做定向 编码器直接传给变频器的 忘了什么变频器 不知道行不行 我感觉是不行的
什么时候在去看看 长长见识 听说是可以

网友W:
变频加编码器,欧姆龙有成熟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