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的价格大概多少?

楼主(2011-06-22):
光栅的价格大概多少?
秦汉

网友A:
价格不等,几千元都是正常

网友B:
有一种只需上电池的,显示器600一个,尺度条是200一米

网友C:
plc专用的国产光栅尺不贵,几百块的也有。

网友D:
海德汉,大概价格 10000 / M

网友E:
日本三丰150MM大概3万,加屏 可以有5段输出显示,5段距离设置。

网友F:
:光栅有很多种的,看你是用在那里的

网友G:
看品牌,看长度,国产的一般外观大,价低,天逸500MM 1000左右。SUNX8000左右

网友H:
科力
200MM 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