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CP1E高速计数中断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06-22):
1.程序中D0开始的比较表,到D6里面的数据必须自己手动填写吗?比如第一目标值和第二目标值。
2.我手动填写了D0是2 D1是3000 D2是0 D3是1 D4是3500 D5是0 D6是2 ,问题是当计数到3000时,执行了中断1,100.00输出了。接着计数到3500时,为什么没有执行中断2?100.01没有输出?
3.中断1程序执行了,100.00保持输出为ON,如何让它为OFF呢,只能用REST复位100.00吗?
上面我已将主程序和中断程序1和中断程序2都已上图。请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大家没知道的吗?

网友A:
1,应该会执行中断2的,你检查主程序有没用10001?
2,中断执行的10000在主程序中要用RSET

楼主:
唉!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搞定了
CP1E高速计数中断问题请教大家。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