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KC温控器的调节问题

楼主(2011-06-23):
请教各位高手:
我的烫金机上用了RKC温控器、有PID功能,机器要求恒定温度在正负2°之间。
但我怎么也设定不出来P、I、D这三个参数,使温控器保持恒定的温度,用自整定也不理想,
我要求的温度是150 c°,但温度总是在上下10 c°之间波动,自整定的P:45,i:539,d:134,┏:15。
在这里请教各位高手了,这里4个参数怎样设定才能达到上面的要求? 谢谢!!

网友A:
不知楼主是用固态还是用接触器来通断加热管(块)呢,个人经验如果是用固态来通断加热管(块)的话RKC是能够达到你要的要求的。基本操作如下:你把P值调小一些 ,大的P值升温快,但容易超调,P值小的话就不会超调了。但太小了的话,会升温慢,容易欠调,来回震荡

网友B:
用自动调谐。

网友C:
RKC温控器原装是日本生产的,我在电线厂上班时碰到过一台天兴生产的90押出机,温度控制是用RKC温控器,温度控制精度跟你这种情况一样,另两台50的押出机是精铁生产的,他们用的是厦门宇电生产的温控器,两个型号的温控器都是用自整定调节,宇电的精度可以控制在±2℃。而RKC温控器就达不到要求,日本的电气是没话可说,但就怎么这么差劲呢?是不是仿造的水货一个罢了。

网友D:
用固态继电器,pid自整定就可以了。注意市场上假的太多了,控温就不是很理想。

网友E:
LZ的RKC温控器是不是买到山寨货了哟?我用过的山寨货也是这样。。 山寨货便宜的价格只有100来块。。

网友F:
RKC山寨货不要100元,控制精度肯定达不到
QQ:532904130

楼主:
非常感谢1楼,按照你的方法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谢谢了!
我用的是台安的接触器。
顺便请问用固态继电器控温跟接触器控温有区别?区别在哪里?

楼主:
在这里我也谢谢其他大侠的热心帮助!非常谢谢!

网友G:
我认为接触器与固态继电器的控制效果是一样的,都是开关式的。只不过一个无触点一个是有触点的。对外部其它的控制系统(特别是上位机)可减少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1楼,按照你的方法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谢谢了!
我用的是台安的接触器。
顺便请问用固态继电器控温跟接触器控温有区别?区别在哪里?
有空可以加我的QQ497330807,一起交流交流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