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FP0 驱动步进电机程序_带程序样例

楼主(2011-06-23):
如题, 想用松下FP0 输出脉冲, 控制驱动器,拖动步进电机, 下面的程序可行吗?
请教: F164, F168 ,F169都是脉冲输出指令, 用1个不就行了,为啥整这么多啊,
还有上面的脉冲输出从那个Y 输出, 要如何设 置

网友A:
DT9044,DT6可以不用,不会动就把H2改为H0,F164, F168 ,F169各个功能不一样。刚测试速度不要用那么快慢点安全
下载积分:+5(gjs123)

楼主:
呵,又是你啊, 如何称呼,? 在哪里做啊,真心想和你交个朋友, 行不/

楼主:
再次请教 2楼的朋友, 如果我要控制步进电机转的角度 要如何实现. 程式中可以修改设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