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三相四线制电表

楼主(2011-06-23):
各位楼主,小弟想问下三相四线制电表不接零线可以用吗?型号是正泰DTS634
、

网友A:
你是电工吗?

网友B:
当接线端子用可以,就是不转。

网友C:
电源端零线必须接,负荷端根据用电情况来定接不接。

网友D:
你买三相电表不就行了。既然买了三相四线表,它的电压线圈是220V的,进线非接零线不可。

网友E:
三相四线制电表:三个220V电压线圈尾端连到一起接零线,首端分别接到三相380V电源中,电压线圈与电流线圈一一对应;三相三线制电表只有两个380V 电压线圈与两个一一对应电流线圈,这样就很清楚了,三相四线制电表用在三相电路中不接零是没问题的,用在三相四线制中必须接零了。
下载积分:+2(liuhanqi) 优秀文章

网友F:
不可以
秦汉

网友G:
9楼讲太对了

楼主:
谢谢各位楼主,小弟非常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