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威纶TK6070iH与FX1N的通讯参数设置

楼主(2011-06-23):
小弟新买了个触摸屏,并开始学触摸屏(是威纶TK6070iH),将做好的指示灯和开关下载到触摸屏,已经将电脑--触摸屏--FX1NPLC连接,PLC也写入了只有X和Y的简单程序,但开机时都提示PLC no response [Clse],通讯有问题,触摸屏也做了好几次各种参数设置都不对,不知道各项参数该怎样设置?仿真是没问题的。还有触摸屏和PLC的做切换开关的读取地址和写入地址又该怎样设置?
望各位老师指导指导,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直顶到有人帮忙为止。。。。。。

网友A:
在PLC的程序中X1可以写成M100,以这种形式改成触摸屏的输入点。
在参数设置里可以设置通讯参数啊!

楼主:
谢谢hkitxzh 的回复,就是因为参数设置不对才不能在触摸屏上显示,我还特别在程序里进行两种位元件的写入地址和读取地址设置,比如X、Y 的指示灯和输入位元件设成LB的可以在屏上显示,设成X或Y都不能显示,这是为什么?

网友B:
MT的6070iH接COM1口,设置成485 4W。E,7,1如果设置的对,那就是线的故障了。TK的你看看说明书。
下载积分:+1(向钱冲)

楼主:
回5楼,我用的是TK6070iH,快递送到我这里的只有一张安装说明书,其它的都没有,此屏只有一个串口和一个USB口,有空再试试看。谢谢有空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