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过PRODAVE与PLC做通讯的?VB或者VC的有没有简单的样例

楼主(2011-06-23):
有没有用过PRODAVE与PLC做通讯的?VB或者VC的有没有简单的样例!

网友A:
当你安装完Prodave软件时,你就可以看到Prodave的例程了。

楼主:
请问版主,是否需要在线连接,还是可以仿真?

楼主(2012-05-14):
e_field_read(ino,iam,in);当用这个函数读取到输入时,怎么判断哪几个位置1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