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322输出模块,强制一个输出点,所有输出点的LED全亮

楼主(2011-06-23):
SM332输出强制1个点,结果所有的SM332模块的通道的显示灯都亮了,测了通道点的电压,有12V左右。拔掉输出对应的线,灯依旧长亮,求解答。。。。。。。。。

网友A:
检查一下总线连接器是否连接可靠;模块;前连接器是否固定可靠

网友B: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C:
我也碰到过,是总线连接器出问题,

网友D:
检查模块电源电压,应该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