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设备上退下一触摸屏(台达DOP-AE10THTD),拿来学习用

楼主(2011-06-23):
设备上退下一触摸屏(台达DOP-AE10THTD),拿来学习用,原程序设有密码,尝试做一按钮下载覆盖原程序,却显示“拒绝访问”,请教可能是哪些原因造成的?

网友A:
解密后修改密码。

网友B:
密码锁了。

楼主:
如果解不了密屏就报废了吗?不要原程序,做一新程序不是可以覆盖它吗?

网友C:
不可以的,密码锁住了,PC跟HMI都不可能连接上,所以也下载不了新程序。

楼主:
哪位老师有解密程序或其他办法,拜托了,谢谢

网友D:
找个解密软件把它解了

网友E:
不成把主板上的电池取掉放置一段时间看能不能清除里面的程序

网友F:
你试试
下载积分:+3(liupei1899) 热心助人

网友F:
如果好用的话

网友F:
我很想知道你试过这个方法没有?

楼主:
试过了,原程序已可上载,密码应该就是12345678,不过我做一按钮画面下载想覆盖原程序,仍显示“拒绝访问”,不知咋办?

楼主:
点下载后,显示“拒绝访问”提示,后出现下载进度框,接着触摸屏黑屏,断电后再上电,触摸屏还是原来的程序画面,请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成把主板上的电池取掉放置一段时间看能不能清除里面的程序

这方法貌似不灵,曾今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