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和欧姆龙PLC的接线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06-23):
欧姆龙这个PLC是晶体管NPN输出的,和松下伺服这样接线对吗?
对的话,中间用不用加电阻,加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如果需要接电阻的话,是这样接吗?为什么?接上这个电阻作用是什么?为什么用2K的?

网友A:
好像不对吧
应该是1 2接24V PULS2接10,00 SIGN2接马达方向 不知道你是不是方向控制 还有29接0V 那是伺服励磁的 我说的是位置控制的接线 要看你用哪种方式:1 位置控制模式 2 速度控制模式 3转矩控制模式 4全闭控制模式

网友A:
你的那种方式是4MPPS以下才有用
工控机的运动控制卡可以用的上 适用于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