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3):
刚看到一个贴子,说修改程式时因通讯口被改烧了21V电源及下载线。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办法在下载、上传时能先测一下?以免损失。

网友A:
听说过有的设备厂家出场时为了禁止读取程序会拆机对PLC通讯端口改造。表面上是看不出端口有任何区别的。

网友B:
想确定很简单 第一先看看PLC是否和人机界面连接有连接的你就放心好了 第二自己准备一块通讯板拿去下载程序(开电之前先用万用表量下读写线和电源是否连 接建议你用RS232板)就这么简单,我遇到过一次就是前段时间 他接了人机界面还加了块RS232的通讯板 动了手脚的就是那块RS232的通讯板,那人也特牛抓住了我的习惯(我看见上面有个通讯板就直接用通讯板上传结果就中招了)那次我就损失了以开关电源和一条下载线另外就是那通讯板了,那次烧开关电源主要是外围电路的原因 因为通讯板动了手脚当我插上下载线时短路造成PLC内部程序混乱 输出全部导通直接把开关电源短路了,还好他是把读写短路在负极上要是他把读写短路在正24V上我估计我的笔记本的USB接口也就KO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