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方形绕中心旋转,其Y轴上的轨迹方程是什么,怎样求?

楼主(2011-06-23):
工件是的截面是方形(一根方形柱子),夹紧绕中心旋转,就像车床那样。要用伺服电机控制控制焊枪在其表面上焊接,焊枪只能前后移动以配合工件表面轴上距离的变化,假设焊枪所在是Y轴,起始位置是0,求方形绕中心旋转,在Y轴上的轨迹方程是什么,怎样求?
如图是正方形旋转45度后Y轴最高点时的图,要求红色那部分变化的轨迹方程。0-45度渐变大,45-90度渐变小,如此循环重复360圆周。
下图是 我假设正方形边长是200,即半边长度是100,每旋转5度变化的数据,我CAD直接测出来的,但不会求轨迹方程。

网友A:
你就是要正方形围着自己的中心点旋转吗
是的。有个夹具夹着空心方棒,绕中心旋转。
QQ32135553

网友B:
LZ,你用的是什么系统?
打算用FX1N

网友C:
用三角函数,利用检测到的角度作为已知数据,不过我个人觉得利用仿形的方法进行跟随可能更好

网友D:
还是搞个嵌入控制器简单。。。。

网友E:
将方形转到一个水平面,然后焊枪在水平面上做前后运动。

网友F:
这个很难,方程很难算出来。我以前用solidworks做过轨迹的模拟,单轴是不行的,因为焊枪的角度应该是跟焊接面保持一定角度的。

网友G:
楼主,有几个题外疑问,很想知道:
1,你的四个角是90度的直角还是圆弧,弧度多大?如果是九十度的直角想连续焊接很困难。
2,这个方形的工件焊枪行走的线速度你准备如何保证一致?
焊接是有热量的,工件热量上升后你如何控制线速度与焊机电流的匹配?
3,不知你的长边短边实际非别是多少?

网友A:
三楼的正解,就是求的三角形的斜边长度,用三角函数可以求
QQ32135553

网友H:
我感觉还是把工件旋转90度停止,然后焊枪作水平方向匀速焊接,焊完一个边停止焊接,工件再转90度停止,焊枪再启动焊接。这样循环4次一个工件焊接完毕。不知道这样能不能满足你的工艺和加工要求?
學無止境

网友I:
就是用正炫定理求得的一个一个长度值,假设由图中位置转过的角度为R(R<=90),设所求的边切Y轴的长度(离中心点)为Y,则,由正玄定理有这样的公式:Y/1.414(45度的正玄值)=正方形对角线的二分之一/R的正玄值,九十度以内是这样,扩展出去,360度也应如此.

楼主:
这是前天厂里业务刚接的单,机械结构那边也是听个大概,提出了那个绕中心旋转方形棒的方案,让我先想想电气方面。今天看到客户的工件实物了,是厨具的把手来的,实际上是一头近似长方形(梯形?)的不规则型,另一头是近似椭圆形的不规则形状,现在要重新思考方案了。这种不规则型我真的不知道怎样走了,呵呵,的确麻烦。不知各位前辈有什么good idea指点一下呢。

网友J:
高手真不少

网友F:
用3轴示教系统吧,我发个我做的动画视频大家看看行不行。
附件: 装配体1.rar (236 K) 下载次数:19

网友K:
个人觉得九楼的方法挺不错的

网友F:
是九楼的方法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