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300数据线怎么与西门子触摸屏MP 277 10寸touch 通讯

楼主(2011-06-23):
我想把1号西门子触摸屏的程序备份下来,然后上传到2号西门子触摸屏上 手上只有西门子S-300 6ES7 972-0CB20-0XA0数据线 如何设置 怎么下载下来 大侠们帮帮我

网友A:
MP277支持网线的,你找根网线,MP277里设置下,电脑里PG/PC里设置下然后用PROSAVE备份和恢复。
下载积分:+2(nihaokl01) 热心助人

楼主:
MP277里设置 怎么设置 我没搞过 谢谢

网友B:
开机启动的时候,进入CE系统,设置好通讯参数,例如协议,IP地址,通讯方式等。和电脑通过网线联网差不多。记得本站也有这个说明的。

网友C:
我也没有使用过。

网友D:
按面板下载手册操作

网友E(2012-05-15):
谢谢5楼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