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问一个电力方面的问题,本人文化有限,请大家指点下

楼主(2011-06-23):
比如说是5kw的发电机直接带1个1kw的马达或是电灯,发电与负载不匹配,想问下没被负载消耗的4kw电去哪里了,物理上不是说能量守恒的吗!

网友A:
知道能量守恒定律那就好办了,没有4KW负载,发电机干嘛多发4KW呢?

网友B:
5kw是发电机承受的容量也就是长时间最大负载。发电机负荷几千瓦消耗能源量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轻载和重载之分,也就是负载的大小和消耗能源的多少是不一样的。所以能量是守恒的

网友C:
5KW的发电机是指这台发电机能带动功率为5KW的负载,若负载超出5KW发电机就会过载。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D:
你只有1KW的负载,要5KW的发电机,这样浪费能源,节能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知道能量守恒定律那就好办了,没有4KW负载,发电机干嘛多发4KW呢?
精辟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

网友F:
五千瓦发电机最大能发五千瓦的电能,你的负载最大也只能是五个千瓦,如果你的负载是一个千瓦这时的发电机只给出一个千瓦的功率,发电机用的油就用的少,所用的油与负载功率是能量守恒的,而不是五千瓦就一定要发出五千瓦的电量。

网友G:
每月挣5K,消费1K。问消耗的4K哪去了?
下载积分:+4(xqx666) 屁精,哈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知道能量守恒定律那就好办了,没有4KW负载,发电机干嘛多发4KW呢?
说的太好了!

网友I:
发电机本身应该有负载调节能力,并不是说铭牌上说是5KW发电量,就始终是发那么多的电量,5KW只是它的额定发电量!!

网友J:
没有负载就不会那么消耗那么多能量了,多余的电能一部分转换成热能了

网友K:
负载1K 消耗的油应该是满载的1/5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