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1-06-23):
西门子224程序,编译正常,下载时出现 下面的图片,但是下载其它程序都正常,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楼主qwe123zxclk于2011-06-23 21:06发表的 西门子程序下载问题 :
西门子224程序,编译正常,下载时出现 下面的图片,但是下载其它程序都正常,这是为什么
还是现在的程序有问题哦

网友B:
程序有误,可能是定时器超出范围,查看工具栏plc信息

网友C:
程序有非致命错误,也就是说指令是有的但你设置不对,或你没给触点给定地址。你看看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