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奇怪的接近开关输入问题

楼主(2011-06-23):
两个接近开关(NPN 集开极输出)按到三菱PLC上,有信号时PLc的输入指示灯都不亮,也检测不到输入信号。经检查接近开关和PLC输入点都是好的,可是就是检测不到输入信号。不是是哪儿的问题,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取PLC的 +24V和-24V电压 按道理应该可以的 NPN接近开关输出应该是-24V 接PLC输入端应该有信号啊 还有可能PLC是+24V输入 我还没碰到这种问题

网友B:
难道连接线断了?

网友C:
用24V两线制接近开关正极接PLC输入端+24V,负极-24V是没问题的呀。楼在截图吧

网友D:
你把接近开关的负极和PLC输入端的COM端要短接,才可以

楼主:
我明天试一下,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外部电源,之前接的不用短接呀。我明天试一下,谢谢!

网友E:
问题就出于外部电源,你把外部电源的负极与PLC的电源负极连起来试试看
秦汉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F:
接线问题
给plc 输出 com短接ov
检查开关线

网友G:
我也怀疑接近开关的0伏特端没与PLC的COM端相连所以没反应

网友H:
楼主你好
你的接近开关NPN型应该是输出低电平,接线应该是红色接电源+24V 蓝色接0V 黑色是输出接PLC的输入端X 另外你的PLC输入端侧的COM端接外接电源的+24v 就OK 了。

网友I:
我以前也与到过这样的问题,你把外部电源的负极并到PLC的输入端的COM上!希望能帮上忙

网友J:
求教,是外部电源的正极接COM端呢还是负极接COM端?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H:
这要看你选的接近开关的类型 PNP型 COM端接0V NPN型 COM端接+24V

网友K:
PLC 什么型号,别不是用接PNP信号输入的接上了NPN信号吧。

网友J:
10楼和11楼的关于COM接法我感觉应该是NPN的PLC的COM端接电源24V才对的吧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H:
楼上你说的对

网友L:
这个 应该是最基本的常识吧。。说明书上到处都能找到答案

网友J:
嗯,求证一下比较印象深刻。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M:
1. 看近接是npn的NO输出还是NC输出。2.plc接受的是npn的近接还是pnp的近接。

网友N:
10楼说得正确

网友O:
你要把外部电源的负极与PLC的COM连起来,这样就可以了,我刚装了一台机就是这样的,不连起来是没有信号的

网友P:
楼上的说的正确

网友Q:
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 把PLC COM端 接24+ 接近开关 有的能正常给PLC 信号 总共11个接近开关 7个能正常给信号 4个不能正常给信号,是NPN 型的 三菱PLC FX1N60-MT 但光电开关不一样光电开关能正常给信号,以前我在一家公司做,用的是全部是光电开关 也是这样接的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问题已解决。问题出在:由于别的原因,这台机的PLC和接近开关用的不是同一个开关电源,我后来把接近开关与 PLC共用一个开关电源问题解决了,PLC输入侧的COM不用与外部电源的负极短接(当然可能短接也行,反正我没短接也行)。谢谢大家!

网友R:
额,这个问题看下说明书就能解决的,FX的内部24V电源回路和外部的是不能随便短接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