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3):
fp1-c56是不是不支持运行中写入?刚用松下的。资料也少。我用的是家园里的图样做的编程线。

网友A:
你选在线----在线编译

网友B:
记得面板上有一个模式开关,分别是RUN,PRO,RE,分别表示运行,编程,遥控,你一定要打到遥控档才可以实现在线输写

楼主:
我也是这样做的。就是写入plc时。弹出对话框。要转到编程模式。按确认后plc停止输出了。这样才可以写入。这样好麻烦啊。

网友C:
兄弟有fp1-c40plc硬件资料吗?能否给我发一份。多谢了!yqc664795828@qq.com

网友D:
可以在线编辑啊,只需到REMOTE 模式啊, 快捷键+ F1, 真接可以将修改的程式传到PLC 啊

网友E(2011-09-01):
求购 松下fp1-c56一台 有的联系 13360486496

网友F:
FP1-C56停产有2年了,还是用FPx-C60吧,内存大,速度快

网友G:
我用的也是松下的。主要是FP0,FP0R,FP-X的PLC,这些都可以在运行中修改程序,你的那个也是可以的。

网友H:
FP1不支持运行写入,要写入只有在遥控和编程模式下才行,
编程电缆我用鼠标头做了一个用了5 6年还在用
FP1已停产了,不过还有很多设备上在用,一般故障是电池没电了丢程序,这东东备几个在家里值钱

网友I(2012-04-16):
大家好!
    我用鼠标PS/2做了一条电缆,想与FP1-C56连接,但死活就是连不少,谁用PS/2做过这样的电缆,给点资料吧!tcpjin888@163.com。我是参考《变废为宝FP1-C56》文章里的做法做的,但就是联通不上,我是上载程序!我在2-2和3-3 之间接了一个1K欧姆的电阻。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大家好!
    我用鼠标PS/2做了一条电缆,想与FP1-C56连接,但死活就是连不少,谁用PS/2做过这样的电缆,给点资料吧!tcpjin888@163.com。我是参考《变废为宝FP1-C56》文章里的做法做的,但就是联通不上,我是上载程序!我在2-2和3-3 之间接了一个1K欧姆的电阻。

FP1编程口是RS422,不能和电脑RS232联. FP1-C56C有9针RS232扁口,可以和电脑RS232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