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请问Q系列注释问题。

楼主(2011-06-23):
请问怎么把程序里编好的注释,分离出来另外存储后再灌程序?谢谢各位了,我是新手。

网友A:
打开你编好程序的文件夹,内部有个RESOURCE文件夹,再打开,里面有OTHERS文件夹,再打开里面有个COMMENT.WCD文件,该文件就是注释,把它替换到你所要注释的程序相对应的文件,就行了。
下载积分:+3(wzysale) 热心助人

网友B:
在Resource文件夹中,Others文件夹即是。
下载积分:+3(wzysale)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