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三菱plc控制伺服马达定位完成时是用的什么特殊继电器

楼主(2011-06-23):
我是新手,请问各位大哥三菱plc控制伺服马达定位完成时是用的什么特殊继电器中断的,望大哥们告诉小弟,谢谢了

网友A:
M8029,指令执行完成。

网友B:
和步进电机的控制的控制是一样的,m8029指令执行完成。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小弟学习了

网友C:
谢谢各位大哥,小弟也学习了

网友D:
那只是脉冲发送完成,最好用伺服定位完成信号。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