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上的符号,求解释

楼主(2011-06-23):
常闭触点后面的符号。知道是取反指令。不过具体就不太清楚
求解释

网友A:
就是当X529,X528。R4026.0 ,R4027.0这4个触点接通时M1732断开,X529,X528。R4026.0 ,R4027.0都断开时M1732是接通状态,用仿真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对前面所做的运算所得结果取反

网友C:
学习了,以前没遇到过

网友D: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E:
相当于下图
饿米豆腐

网友F:
是前面逻辑运算的结果取反

网友G:
将前面所有的逻辑运算结果取反后驱动输出

网友H:
对前面所做的运算所得结果取反
秦汉

网友I:
呵呵,建议某些人不要误人子弟,先自己搞清楚了再答复楼主。

网友I:
1楼、5楼说法其实都有误。其实就跟SIEMENS的NOT指令是一样的!

网友J:
同意2楼,相当于前面4个元件常开触点的并

网友K:
应该类似于这个吧

网友L:
发现有些程序经常这么搞的为,有点犯迷糊为

网友M:
打个比方,这四个条件指令为四个接近开关,它们一字排开在一个气缸上,当气缸运动时分别经过这四个开关,你的图他们都属于常闭,常闭点体会不到,常开点你就体会到它的优势当都是常开点时,第一个点ON的状态,第二个点的ON状态直到第四个点ON的状态,在气缸工作时,四个点ON时都是一闪而过,但ON均被记忆,运算结果取反,条件符合。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

网友N:
逻辑取反,最基本的法则:/(A+B)=/A*/B
5楼有错,应该是4个常开并联

网友M:
对不起,我说错了,当成脉冲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