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设置时序出错的参数灰复方法

楼主(2011-06-24):
cp1h设置时序出错的参数灰复方法???

网友A:
看懂问题的翻译一下

网友B:
用串口调试软件发送@00SC0050*回车
自动周期发送,发送周期设为100MS,一直发到PLC转成编程模式为止,然后用编程软件时序改回去就好了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可以教我不?

网友B:
不明白的话加我QQ540539118
下载积分:+5(凯撒大帝) 热心助人

网友C:
编程软件时序改回去就好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怎么操作啊,时序错误后不能和编程软件通讯,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