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用电气控箱怎么除湿?有经验的提下意见!

楼主(2011-06-24):
磨床用电气控箱怎么除湿?一到连续下雨天,如果停一停电再开机,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炸的吓人,请有经验的提下意见!

楼主:
给两张图片

网友A:
这种电柜布局的设计师脑残。
建议加装空调。
下载积分:+5(yuaiwu)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主是在轴承厂吧! 你看看你的柜子乱的 脏的 不炸才怪

楼主:
楼主是在轴承厂吧! 你看看你的柜子乱的 脏的 不炸才怪
是的,空的地方是炸坏了去修了

网友C:
控制箱里装100W的灯泡

网友D:
楼主加个QQ好友,我也是轴承厂滴

网友E:
这柜子怎么这么乱啊,除湿最好的方法就是加空调了

网友F:
楼主是不是你的电控箱密封不好/有一种海锦状的密封条是专门用在配电箱上的/效果很好/你可以试一下
下载积分:+3(yuaiwu) 热心助人

网友G:
用抽湿机,线路有点乱。

网友H:
用热风机或大功率的电吹风吹。效果比较好。

网友I:
扔个几包家用干燥剂进去试试,另外密封做好点。
下载积分:+3(yuaiwu)

网友J: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机械根电控箱分开来,

网友K:
加空调价格太高,还是多放些干燥剂实惠方便!!
下载积分:+3(yuaiwu) 热心助人

网友L:
接个风扇

网友M:
放干燥剂
下载积分:+3(yuaiwu) 热心助人

网友N:
用热风机

网友O:
不会一下子坏那么多,一定是系统电压有问题,系统接线端松动,停电后再送电,瞬间电流比较大,导致接触不良,系统会产生感应高压,变频器或伺服等耐压不足会爆的。我见过很多潮湿环境下的机器,电器柜甚至半闭合状态也没出现过此现象,只要系统总供电正常,很少出现此类现象,显然是高压伤害,建议检修设备前段供电部分。
下载积分:+3(yuaiwu) 热心助人

网友P:
加装电柜空调,放置几盒抽湿剂,一起用效果很不错,我们公司也是有很多磨床
下载积分:+3(yuaiwu) 热心助人

网友Q:
建议检查电源进线端!!

网友R:
加干燥剂带加个60W的白炽灯.简单实惠.
下载积分:+3(yuaiwu) 热心助人

网友S:
5楼说的很好,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停机不要断控制电(包括变频器电源)。
下载积分:+3(yuaiwu)

网友T:
5楼 赞成经济方便
下载积分:+3(yuaiwu) 热心助人

网友U:
哎呀!这个问题好办啊!关键是磨削液导电,要在磨削液上面下功夫!

网友V:
加密封条把控制箱密封好,把控制箱里面弄干净,弄整齐,磨床本身要水,周围都是水雾,先用什么把主控柜吹干,再密封好,应该问题不大的。
下载积分:+3(yuaiwu) 热心助人

网友W:
建议把电控箱挪一个干燥点的地方

网友X(2011-12-25):
关键是使用者 电气柜门经常开 或者没关上了但不密封
要求高的话可以参照高压柜的相关做法

网友Y:
每个公司都有用空压机,用气管吹,箱子门框边加装防水垫 。不管电梯还是机床我们都这样处理过。

网友Z:
机台电源可关,机箱散热风扇不要关或延时N个小时再关,就可以了;前提是确保切削液不进入控制箱,否则神仙也会头痛

网友AA:
如果是除湿的话,不建议使用工业电柜空调,使用KSH电柜除湿防凝露加热器更有效,还有LZ的设备在潮湿的环境使用,散热口也要做处理
下载积分:+5(yuaiwu) 热心助人
不断向前

网友AA:
还有加热器可以设计成短时停机加热状态和长时间停机后开机加热状态。但是先进的技术也要科学的管理方法才能体现它的优势。
不断向前

网友AB:
先吹一下风然后用仪表量有没有漏电和短路
wananjushi

网友AC:
柜内的排风扇功率搞大点,密封也搞好点,柜子装得也太乱了
东凌

网友AD(2012-02-04):
加个温湿度控制器,小加热器吧。

网友AE:
提升经验,混分中
  • 下载积分:+5(yuaiwu) 不容易呀

网友AF:
    就在电控柜加一个100W的白炽灯吧,不费电。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G:
    30楼的方法比较可行。软启柜中一般都配了这个装置。

网友AH:
    我也是做轴承的(重庆),我们单位老磨床用干燥剂,新磨床用的是空调。

网友AH:
    其实那不是湿,是碱雾形成的湿,特别是梅雨季节更突出,处理起来很麻烦。

网友AI(2012-04-27):
    用于燥剂,排气扇。

网友AJ:
    做成密封的,然后用空调

网友AK:
    12楼正解 配电箱一般是放在配电室的 机器旁边放就地控制箱!
    每天一点点

网友AL:
    用干燥剂,密封,这样处理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喜欢工控

网友AM:
引用 网友Y:
    每个公司都有用空压机,用气管吹,箱子门框边加装防水垫 。不管电梯还是机床我们都这样处理过。

    此方法不可取,我们公司以前用过,反而水分更多,因不管你对气体怎么干燥,还是会有水分的。

网友AM:
引用 网友AA:
    还有加热器可以设计成短时停机加热状态和长时间停机后开机加热状态。但是先进的技术也要科学的管理方法才能体现它的优势。

    驱动器等本身都会发热,要降温才对,怎升温?

网友AN:
    加装温控和热风机,每次开机前,先加热半小时除湿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AO(2012-06-07):
建议把电柜移到干爽通风少湿气的地方
下载积分:+5(yuaiwu) 热心助人

网友AP:
是油吧。只能密封装换热器了。但这样要经常清洗换热器滤网
下载积分:+5(yuaiwu) 热心助人

网友AQ:
你看看你的柜子。。。。。 不炸才怪
下载积分:+5(yuaiwu) 热心助人

网友AR:
挪个干点的地方,里面装个风机吹着。
下载积分:+5(yuaiwu) 热心助人

网友AS:
像高压柜那样装温湿度控制器和加热器
下载积分:+5(yuaiwu) 热心助人
海阔天空

网友AS:
像高压柜那样装温湿度控制器和发热器
下载积分:+5(yuaiwu) 热心助人
海阔天空

网友AT:
是不是零线有问题怎么会一下烧那么多。我公司前几天门店零线断线造成电脑收银机等两相220的都烧了损失惨重
下载积分:+5(yuaiwu) 热心助人

网友AU:
加个轴流风机,既出湿又散热
下载积分:+5(yuaiwu)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