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矩阵指令如何用?

楼主(2011-06-24):
想请教下三菱PLC中矩阵指令是如何使用的?手册里说的太笼统了,希望高手详解下,并举例说明哦,在什么情况下会运用到这个矩阵指令呢?谢谢

网友A:
比如说你有24个输入,那么你就要使用24个输入点来做。
有了矩阵指令后,你仅需要8个输入点+3个输出点,11个点,你节省了输入点。
基本上除了数字键盘这种功能外,以我个人经历,没有人使用这种方式。
虽然节省了输入点,但是带来的是系统的不可靠性的增加,比如,你的输出点损坏,那么意味着你至少8个输入点的功能没有了……除非你需要做个键盘,否则基本上没有用。
坐等其他牛人进来谈该指令的实际应用。

网友B:
MTR X0 Y0 M0 K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