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2s-40A伺服

楼主(2011-06-24):
有没有三菱伺服说明书给一份用下,我有个伺服想试用一下,通电后CHARGE灯亮,但面板灯不亮,参数也无法改变,
好好学习

网友A:
http://down.ymmfa.com/?type=mr
里去找,
不过我先问下,你的通电是不是只通了三相主电啊?控制器辅助电源也要通电啊,在伺服驱动器的下方有个插头,就是接辅助电源的。

楼主:
是的,没有通电,6个引脚呀,不知道哪个是电源,所以想找个说明书看下
好好学习

楼主:
有没有QQ号啊,给一个,好联系你,
好好学习

楼主:
hxl202319
你给了个地址我下载后打不开呀。用什么方式打开的,视频吗
好好学习

网友A:
应该是PDF文档啊,需要PDF阅读器

楼主:
我现在带了个伺服马达,反转时正常,正转时报警
PLC是松下,伺服是三菱的,
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