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大家帮忙看看怎么做?

楼主(2011-06-24):
想搞一个U(K)-U(K-1)的算法,将当前读进PLC的值D2传给D1,同时做D2-D1的计算,之后又将D2传给D1,也就是一直重复执行当前值减上一次值的计算,这样的算法这么实现,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
算法不是你自己都已经说出来了么

楼主:
但是 ,算法是这样了,我想用入栈,出栈的办法,一直刷新栈里面的值,让他存储最新的值,就不知道怎么实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 ,算法是这样了,我想用入栈,出栈的办法,一直刷新栈里面的值,让他存储最新的值,就不知道怎么实现了?
这需要入栈吗?
MOV D2 D1不就是不断保存最新值了么

网友B:
这样做有什么用?
jxh668

网友C:
别把PLC当做单片机
不就是当前值做减1运算吗?

网友D: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听你的意思不是很明白D2是当前值D1是上一值。

网友E:
方法简单:准备工作:D3= &d100,(把D100地址传给D3)
第一步,@D3 = D2-D1;同时这步用一个微分指令,产生一个动作标志,
第二步,用第一步产的动作标志,做D2传入D1,同时D3+1;完了!

网友F:
用DEC 就可以啦

楼主:
还是没有明白过来

网友G:
不就是一个累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