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akko v806icd 怎样用网络和西门子s7-1200进行通讯

楼主(2011-06-24):
怎样才能让hakko v806icd通过以太网和西门子s7-1200进行通讯呢?
哪位给个具体的说明,谢谢了。

网友A:
确保你的V-SFT V5的软件版本不低于V5.4.15.
然后在选择驱动的时候直接选择S7-1200的驱动即可。
Good Luck~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呵呵,这里已经选择了,不是我们的设置有问题,早上客户说是plc本身的读写区域没设置好,已经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这里已经选择了,不是我们的设置有问题,早上客户说是plc本身的读写区域没设置好,已经解决。
读写区域需要使用数据区的。
老问题了,Proface也是如此。